在做安全阀的试验---[求助]

楼主(2007-02-06):
  我现在在做安全阀的试验,流量是12m3/h,起跳压力为0.4MPA,调节减压阀,到起跳压力后,起跳,但在安全阀起跳后,压力一下子降到了0.2MPA不到,(按照理论上说,排放压力应大于起跳压力的),而且不论是把减压阀调高还是调低,都是这样,我们选用的是离心泵,扬程为60mm,请问,是不是我们选用的泵不对,还是其它什么问题?

网友:

请高手帮忙。

网友:

可能缺少个稳压装置

网友(2008-04-30):

不好意思,来的太晚了!
应该是正常现象。
1、介质应该是水,而水是不会被压缩的。我想你的出口管线和排量都不大,在安全阀启跳后的瞬间(安全阀心还没有回座)压力已被失放。在1~2秒内会恢复正常。
2、安全阀即便自己能调也不能动,由专门有资质的调校中心来做,要打铅封的!安全管理现在很是严格的。

网友:

0.4与0.2 是安全阀的启动压力和复位压力,是利用内部元件的滞环来实现的。

网友:
是否拆卸后弹簧没有回装到位,安全阀动作后发生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