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须制作一批检具,材料须无磁性---[请教]

楼主(2007-02-06):
本人须制作一批检具,用于检直流电机的定子内径,内径在50mm以下,材料须无磁性,又压磨损(因定子内径粘磁铁时工艺难控制导致内径不一,一般铝质材料用8日就磨损,检具公差+/-0.05)。

请问位在用材料上有何高见,请指教!

网友:

你那检具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塞规式的啊?这你应该告知

网友:

需要耐磨的话用440C,热处理后HRC50以上。非活动部分可用303。金属加工后消磁即可。非金属材料用ESD225、ESD420。

网友(2007-04-06):

放肆一下啊-_-!
使用耐磨金属做完你的检具然后退磁,不是很简单吗?

网友(2007-06-08):

可加工塑料BM5166

网友(2007-09-01):

塑料的可以不过在广州有的,上海没有的我们总公司做的QQ236491328

网友(2009-03-27):
可能自已要配一个退碰器,常退退碰

网友:
解决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