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能器的工作原理---[请教]

楼主(2007-02-06):
我想向各位请教蓄能器的工作原理。

) ?( x8 P! \ I, e T

在设定压力时,系统的工作压力为14MPa,而蓄能器里氮气设定的压力为10MPa,和氮气相连的有一个压力开关,它的整定压力为12.5MPa。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仅从以上数据看是有些矛盾,附上具体回路图再看看。

网友:

是弹簧式还是充气式的?得考虑油液压缩性和管道弹性 所以充气压力值常取系统工作压力的90%

网友:

不太明白,气体压力大与工作压力的1/4就行吧,压力开关的作用是到了12。5就不充油了吗?

网友:

请附上液压图看看.跟氮气管路相连的压力开关是控制开关,起安全保护作用的

楼主:

你好,想请教一下关于蓄能器的设定压力问题,有兴趣的话我给你传一份原理图。

网友(2007-04-23):

请问各位老大,那个蓄能器中的氮气压力比系统的工作压力小多少,有没有什么标准的.

网友:

和环境温度有关,一般小于工作压力的50%

网友(2015-03-27):
压力达到12.5就会有报警灯之类的提示吧

网友:
赞同8楼,充气压力太大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2015-05-04):
这得具体分析,比如说在制动回路中,蓄能器充氮气压力10MP,但是充液阀压力会在12MP左右,这时候有个12.5MP的压力开关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2016-12-23):
我曾经做过一套全液压制动系统,在蓄能器外边接一个压力开关,但是这个压力开关检测的时充液阀的充液压力。

网友:
是安全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