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的液压支腿不能伸缩---[请教]

楼主(2007-02-07):
有哪位高手知道 :

 起重机的液压支腿是怎么配管的?  我的液压支腿的液压系统有一个手动多路阀(DL--8P). Z2S叠加式液控单向阀.支腿组趁成怎么不能伸缩 ?

 c: _" U; s

 拜托大家帮忙老  很急!谢谢

网友:

起重机的液压支腿回路比较简单,首先检查一下是否能建立起系统压力,判断上油否,再检查一下液控单向阀液控部分是否堵塞。

网友:

是否伸缩功能都没有,还是有一个方向有动作?系统压力正常吗?这些是判断故障应该知道的信息!正如2楼朋友所说,回路很简单,应该好判断!

网友(2007-05-31):

会不会是油缸内泻了?

网友:

拆检一下Z2S,有可能该阀的控制活塞卡死,造成液压缸回油路不通。

网友(2010-09-05):
起重机的液压支腿回路比较简单,首先检查一下是否能建立起系统压力,判断上油否,再检查一下液控单向阀液控部分是否堵塞。

网友:
造成支腿不能伸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的细心的检查:系统是否有压力;手动多路阀是否动作;支腿油缸是否泄漏等。

网友:
是完全不能动弹还是动作缓慢啊?先检查一下系统工作压力是否正常;不能动作说明有路是不通的,看看阀是不是堵死了;如果是重新配的油管,检查油管是不是接错了;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是不是存在机械卡死。

网友(2010-11-12):
检查一下是否能建立起系统压力,判断上油否,也可能是系统泄露严重

网友(2017-07-27):
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