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节流阀可不可以关死?相当于油路断开---[请教]

楼主(2007-02-07):
可调节流阀可不可以关死?相当于油路断开。谢谢!

网友:

可以

网友:

当然是可以关死的,但如果是经常需要切断油路,那么还是用截止阀比较合适。

网友:

可以,但是为了方便操作起见, 不如直接加装一个开关的球阀, 否则每次开关都要重调

网友:

关死可以,但反向压力大时仍有泄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