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过滤器及滤芯的相关资料

楼主(2007-02-07):
近期接触到许多关于液压油品过滤的问题,但缺乏这方面的知识,那位前辈有相关资料能否传过来?多谢了!

网友:

一般是观察过滤器上压力表的压差,在0.15MPa时,过滤器可能会堵塞,需清洗或更换滤芯。
2 [4 U& n; _+ F, \. G一般液压油的更换周期为1年,但如果工作环境优越,可适当延长。% Q6 q! T; {# h; O. J
如果想避免不必要的油品浪费问题,可通过油品理化指标化验结果确定油品是否合格,再做决定是否更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