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质轴的金相组织判别---[请教]

楼主(2007-02-07):
我厂是生产调质轴的单位,主要用于农用车齿轮箱中,轴的材料为40Cr,直径为38mm,要求调质的硬度为HRC25-30,目前,客户在使用过程中反映轴有断裂现象,于是,我们对调质轴的热处理的硬度以及金相组织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如下:(材料的化学成分符合国家标准)

1.硬度:表面为28HRC.心部为25HRC.

2.金相组织:回火索氏体(从表面向内6mm为回火索氏体+15%.网状铁素体).

 s. p+ K

请问高手:

以上的检验结果能否判定轴的调质处理是否合格.轴的断裂是不是与以上调质处理有关?谢谢指教。

网友:

这根轴如是老产品发生断裂---材质、热处理
这根轴如是新产品发生断裂---强度校核、结构设计

网友:

觉得组织不合格  40Cr金相组织评定标准按<调质模锻件金相组织评级GB/T13320-1991图4中碳低合金结构钢调质处理组织(适用钢种40Cr,45Cr等)>

楼主:

青青子衿:
谢谢你的指教!
你说的评定超标准是不是热处理后的金相组织的评定标准?

网友(2007-11-21):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我们公司的轮毂是40Cr,我按1-3级平为合格,可国标上面有相关标准ma ????

网友:
我想是淬火加热的保温时间短了。

网友:
没有人能给个答案吗?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厂是生产调质轴的单位,主要用于农用车齿轮箱中,轴的材料为40Cr,直径为38mm,要求调质的硬度为HRC25-30,目前,客户在使用过程中反映轴有断裂现象,于是,我们对调质轴的热处理的硬度以及金相组织进 ...

其实不一定要钻到这抽象的地方去研究,可以换个思路去考虑更有意义.
比如说:<客户在使用过程中反映轴有断裂现象>
轴发生断裂现象有很多原因:疲劳/过载/(环境)腐蚀/表面龟裂,当然也有你说的材质和热处理,
但是单单盯着某一方面是片面的.
更何况你现在是断轴,不是断齿轮,已经是不辛中的大辛了.
想想是吗?

网友:
一根轴的断裂,不仅仅是热处理的问题,楼上高手已经说得很明白,负载过大,超期使用,保养不善本身材质,是否在热处理过程中发生其它缺陷而没有发现,以及客户在什么样的使用条件下造成断裂的,断裂面是如何的?还是先自己搞清楚再说吧,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