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耐磨耐高温,大概600度吧?---[请教]

楼主(2007-02-07):
什么材料耐磨耐高温,大概600度吧?

我查的是H13   其它还有没有?

H13模具钢与45号钢用什么焊条焊接?

请问H13的硬度是多少?

1 ]5 m, i* h M. q. C6 ?% A

45钢在多少温度下性能不变?

网友:

好像高速工具钢都有这种特性吧。

网友(2009-10-26):
陶瓷材料,就是目前应用不普及

网友:
同意2#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