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集成块容易坏不?

楼主(2007-02-07):
现在液压系统内泄了,排除了油缸,剩下阀组和集成块。

阀组目前液压站只换过换向阀,其他阀没发生过故障。

想问一下集成块会内泄么?

 z$ ] O: L

还是阀组?

假如是阀组内泄的话什么阀最容易坏?

谢谢!!!

网友:

集成块如果以前工作正常,系统中也没有过压现象,一般内泄的可能性很小,除非是分体式集成块。阀组泄露的可能性最大,换向阀和溢流阀时间长了最容易内泄。

网友:

集成块十几年也不会坏,应该是阀的问题。换向阀一般不容易内泻。

网友:

集成块设计合理、加工正常一般不会坏。但内部串油情况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9 B! r4 H p

(1)设计不当,两油孔间距太小;(2)材料有局部缺陷;(3)加工时孔打偏,造成相邻两孔距离太近。这三种情况下都有可能使阀块内两油孔串油。

网友(2014-05-02):
一般不会坏

网友(2014-06-12):
集成块坏的机率几乎为零

网友:
压力阀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4-07-27):
集成块坏的机率很小

网友:
要是突然坏就会可能是集成块坏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设计 材料  加工  运输 使用 保养等多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