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O10360 CMM测量标准中 “E 、R” 是什么含意?

楼主(2007-02-07):
哪位大侠可以对ISO10360 CMM测量标准中 “E 、R” 做一下解释呢

网友:

ISO10360中的E是指长度最大测量误差。利用由五个块规组成的step gage,在空间7个方向测量均符合精度规范。
没听说ISO10360中有R。楼主是否可以将名称说的完整些。比如:E指的是 MPE-E。R指的是?
-MPE-Ront?不过它是造VDI2617中,不在ISO10360中;
-MPE-FR?楼主的CMM有转台吗?另外,若是FR,它一定和FA, FT一块儿出现?
等等。。。

楼主(2007-03-21):

谢谢一剑
P是指形状测量误差,用一个高精度的标准球,用探针平均打25个点,最大的半径误差就是P
最近采购CMM,刚学到。

楼主:

E 是指测量值与真值之间的误差还是测量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误差。
那位有ISO--10360,可否发给我
thb2223928@163.com
不胜感谢!

楼主:

共享一下

网友:

楼上提供的资料非常好。谢谢。

网友:

有学到了新的东东,非常感谢!

楼主:

回家仔细看了看,E应该是最大值与真值之间的误差。

网友:

真是张知识了, 非常感谢!

网友(2008-12-10):
111

请问谁那里有ISO10360的资料,发给我看看好吗1009640659@qq.com

网友(2009-02-14):
在ISO10360里面:一般来说常用的有这几个指标:
MPE-E 线形测量不确定度!(指检测量块)
MPE_P探测不确定度  (通俗来讲就是测量25个点构成一个球,25个点里面最大最小的差值就是了)
MPE——THP 扫描探头的扫描误差(触发探头就没有咯)就是扫描球上面固定的四个曲线)得出的偏差值!
还有转台的验收指标,多探针的验收指标!但是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都不太常用的,因为你要验收这些的话,很多制造厂家自己都还没有指标的,有的话还有你加钱才做这些项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