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泵运行了近2年,照片上是否是汽蚀?---[图,请教]

楼主(2007-02-08):
一台大连深蓝ANS80-40-200离心泵,流量50m3/h,扬程50m,用于冷却塔循环水。泵吸入口在冷却塔水池液面下5m。运行了近2年,未发现明显噪音、振动等异常。解体后发现,叶轮前板内表面有严重的点状孔,并形成两处穿孔。叶轮后面的泵盖表面有严重的点状坑孔。此泵是否发生了严重的汽蚀?冷却塔水池内的进水口离水面有50cm,没发现有旋涡形成。

网友:

泵发生汽蚀的条件是由泵本身和吸入装置两方面决定的。因此,研究汽蚀发生的条件,应从泵本身和吸入装置双方来考虑,泵汽蚀的基本关系式为
NPSHc≤NPSHr≤[NPSH]≤NPSHa
NPSHa=NPSHr(NPSHc)——泵开始汽蚀
NPSHa NPSHa>NPSHr(NPSHc)——泵无汽蚀
式中 NPSHa——装置汽蚀余量又叫有效汽蚀余量,越大越不易汽蚀;
NPSHr——泵汽蚀余量,又叫必需的汽蚀余量或泵进口动压降,越小抗汽蚀性能越好;
NPSHc——临界汽蚀余量,是指对应泵性能下降一定值的汽蚀余量;
[NPSH]——许用汽蚀余量,是确定泵使用条件用的汽蚀余量,通常取[NPSH]=(1.1~1.5)NPSHc

网友:

我原来是做化工工艺的技术,你给出的条件不全,无法进行管路计算。不过从照片上看不太像点蚀引起的,从叶轮的结垢、使用时间以及腐蚀情况来看,可能是由于贵公司循环水水质引起的腐蚀。
首先如果是点蚀,叶轮会很快的坏掉,根本用不了2年。
另外点蚀发生时,出口压力、电流波动、震动加剧、声音异常这些现象很明显,极易被辨别。
你也可以参考本单位换热器的使用效果。

 我建议你从检查循环水水质入手,加强循环水水质分析、监测工作。检查循环水的铁离子、浊度、钙镁离子.....等指标。如果没有专业人员,可以请教专业的水处理公司,请他们帮助你们

--------------------------------------------------------------------------------
说了一些东西,希望对你有帮助。QQ379491326

楼主:

如果是水质问题引起的腐蚀,各个地方的腐蚀受损状况应该差不多,但为什么会有局部穿孔?特别是叶轮前板正面很少有点状坑孔,与其它部分明显不同。

网友:

关于离心泵汽蚀问题,我也很想知道 ,如何来尽肯能的避免损失!如果要从设计理念上怎么考虑呢? 还希望高手们指点指点!

网友:

西贝的回答有道理. 照片的现象必须要有一定的经验来判断.如果容易发生汽蚀,那泵选择可能有问题

网友:

腐蚀的类型比较多,其中有一种叫点蚀。从你的图片上看,叶轮存在结垢现象。出现结垢现象后,容易出现垢下腐蚀,(水垢阻碍了水的流动,在水垢下面形成了局部的电化学反应,由于水垢的存在不能及时的冲走,造成了各种离子集聚在某几个点上,浓度越来越高,腐蚀速度越来越快,最后造成穿孔)
个人认为,叶轮穿孔的具体原因具体分析,不能一看到穿孔就认为是汽蚀造成的。

网友(2007-03-25):

从现象分析不是汽蚀

网友(2007-06-13):

可以肯定地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泵的汽蚀,而使泵内局部流态变化而引起的冲蚀。可能是泵经常处于小流量工作状态,前盖板流道中间的渗沟是叶片间轴向旋涡引体的;泵盖和叶轮后盖处是由于高压查作用下的小间隙引起的。

网友:

因为贵公司的泵是在液面以下安装,所以吸上高度没有问题,所以汽蚀的可能性比较小。我考虑也可能是贵公司的水质问题,因为冷却水是要进行加药处理的。咨询一下水处理工艺再说

网友:

发生穿孔只说明材料材质不均匀.这种材料一般是铸件加工.有这个现象很正常.

网友:

建议采用复合材料涂层修复以降低今后的腐蚀,汽蚀

网友:

这只是由于叶轮材质不好,再加上水质较差所至,建议根据水质含有的酸碱性选择相应材质的水泵

网友(2007-09-22):

西贝分析的很有道理,高手。

网友:

你们的水质不达标,酸度高了.

网友:

弄了个泵类计算软件,供大家参考

网友(2008-07-28):
不像是汽蚀,倒是有点被介质比如腐蚀的样子,这是不重要的水泵吧,比较正常.

网友:
也看了下,应该是腐蚀产生的.不是气蚀的缘故!!水质有必要检测下!!

网友:
应该是水质问题,叶轮进口边大部分是完好的,局部穿孔,很有可能是铸造时,叶片进口材质疏松的引起的,
3 u' G! {& M* p% Z8 u建议换个不锈钢的叶轮吧,

网友:
腐蚀造成的穿孔很正常的,我以前见过盲板法兰的腐蚀穿孔

网友:
腐蚀和汽蚀均有可能存在,腐蚀多还是汽蚀多?判断标准各不相同,腐蚀发生在离子被电化学,汽蚀存在于涡流体瞬间爆发作用

网友(2008-09-10):
我做水环真空泵的,个人认为是气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