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吸泵的进口管能否加底阀?

楼主(2007-02-08):
因工艺设计的原因,多台大连深蓝的ZX型自吸泵吸水极其困难,可否在吸水管上加底阀?水上式底阀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问题描述得似乎不够细。

网友:

自吸泵使用一段时间以后,自吸能力就下降了,加一个底阀是有好处的,但如果不是经常要启动,底阀的意义也不大。

楼主:

我担心的是加了底阀后是否会对泵的其它性能产生影响。因为厂家的说明书上明确说吸入管不能加底阀。

网友:

加底阀容易加剧气蚀,也可能影响排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