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12表面局部喷沙---[求助]

楼主(2007-02-08):
以前对喷沙没有接触,谁能给点建议!

谢谢!

网友:

问题背景没有说清楚,有点像教科书问题。请跟贴补充一下。

网友:

采取喷砂工艺的目的有多种,有工艺性的:如对表面除油等;有要求美观的:如机器外表面的亚光处理。而喷砂的材料亦有许多种:有钢珠,玻璃珠,棕刚玉等等,兼且有粗细不一的许多规格,如棕刚玉目前最粗的16#~比较细的48#,视乎您不同的需求而选择。不知楼主要在铝的表面进行什么处理呢?

网友:

楼主你要把你的情况尽量说详细一点,否则不好说建议的.比如你要处理的部件的Ra要求,你喷砂后准备做什么处理等等

网友(2007-06-30):

将不要喷砂的部份用胶粘带封住,然后再进行喷砂加工,加工完毕撕掉胶带即可.

网友:

按照5楼说的做!

网友(2007-09-23):

是的,我去喷沙厂,看见他们就是这样做的(5楼的那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