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制作方法,一个创新---[图,请教]

楼主(2007-02-08):
如图,PBT塑壳需开模注塑,原模具供应商是用电火花打的,螺纹部分尺寸会有误差。 现供应商直接在数控车床上车出螺纹, 再把它镶嵌到模具中, 似乎又简便又精确。请问这种方式有何缺点?不然,这种方式就会广泛被采用了。

网友:

图片怎么看不见?

楼主:

图在哪儿呢,别人看得见吗?

网友:

镶块模具。当然模具成本低,不知寿命如何,使用模次会不会降低呢?这需要整体考虑。

网友(2007-04-11):

做样品模具可以,做批量模具产能不高

网友:

在制作的模具过程中,我们要考虑模具寿命和订单量两大主要因素!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镶嵌的话成本低,可以考虑

网友:

镶嵌的话成本低,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