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copy一台德国生产机器,电机问题

楼主(2007-02-08):
大家好!
  我是一个新手,第一次登陆,想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我公司想copy一台德国生产机器,但此设备上有用到两个电机:牌号为ruhrgetr,材质一栏写的是SN9F   型号为0.18KW,56转.另一个牌号为ruhrgetr,材质一栏写的是SN 3B  型号为0.12KW,43转.我找不到此电机,不知那位高手知道此电机的其它性能要求及尺寸.如果代替此电机用什么牌子,,什么型号?最好是国内的电机,这样省钱,呵呵!

网友:
Re: 求助电机

具体看功用,然后自己选择合适的电机代

不必非得找同型号的电动机的

楼主:
Re: 求助电机

谢谢!因为是copy机器,我想知道原来电机的功用,然后再选相合适的电机.

网友:
Re: 求助电机

看看控制方式。搞清楚是个什么功用。才能找到合适的国产替代。 另外,楼主所给的资料也不是很清楚,应该随机有相关的电机说明书。可以找到功用。

网友:
Re: 求助电机

楼主,
这是一种小型减速电机,一般是直流的,有行星式和谐波及直齿轮式,德国这种东西很多,工厂也都很小。一般是通过代理销售公司进行销售,要提前定货。

给一个我们常用的找货方法,你可以参考。先确定是哪国的东西,找一个你近处的该国产品的分销商一问就知道了。特偏的东西,在北京或上海找该国的商会,一问就知道了,找小东西,我们都这样做,基本没问题。

网友:
Re: 求助电机

归隐大哥的方法很好!
值得大家学习一下啊!
顶~~~~

网友(2007-09-27):
学习 中
不过,减速机怎么也得靠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