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动密封如何解决?---[请教]

楼主(2007-02-08):
回转工作台台面和壳体之间密封,选什么密封圈合适,没有压力需要防止润滑油流出,和切削液进入,并且摩擦阻力不能太大。

网友:

机械密封为主,O形圈辅助

网友:

好点的,用聚四氟乙烯材料的

网友:

双O型圈.外加机械密封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很模糊,请说具体设备。

网友:

请说明具体设备状况,最好有图片

网友:

机械迷宫式密封

网友:

FB骨架旋转密封圈

网友:

5.6楼说的对,请说明详细点

网友(2008-01-13):
若没有压力油,全球的机构都是VR防尘圈

网友:
有一点需要说明:* y  y( \% e5 f
如果切削液雾化比较厉害的话,除了用密封结构以外还需要气密封。

网友:
迷宫不错简单易行!

网友:
旋转轴唇型密封圈、还有机械密封

网友:
o型密封圈怎么样!可以试试

网友:
采用双密封结构,就象干井式密封一样,相当于机械迷宫式密封和旋转轴唇型密封圈配合使用

网友(2009-10-09):
可能楼主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2009-12-07):
FB骨架旋转密封圈可能没有合适的。用机械迷宫式密封打个回油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