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能不能镀铬?

楼主(2007-02-08):
请问有没有听说过铝镀铬?

 n

如果有,那么和铁镀铬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

铝能镀铬,能提高表面硬度,从而提高耐磨性,但很少用,就像豆腐上放了块薄铁板一样.
一般用阳极氧化来解决。
铝基体本身刚性不高,载荷能力差。

网友(2007-04-11):

基体软,镀层怕磕,少见人这么用,

网友(2007-06-20):

一般铝件镀铬,肯定不是纯铝,基本上是硅铝合金压铸件或者浇铸后的车削件,其机械强度肯定的一定的层次,比如说现在的锌合金涨价,很多制锁企业就将原材料改为了铝合金件了,其成本就低多了,最重要的是其返修机率更高。其电镀的时候也是在前处理是有所不同,因铝有结合力问题需要很好的进行解决,才是电镀的关键,因此,前处理中增加了浸锌的工艺,浸锌以后的进行镍处理,然后其顺序和其它电镀类似。

网友(2007-10-09):
已回答过铜能不能镀铬
铝和铜基本情况是一样的

常见是镀装饰铬
铝和铜的线膨胀系数与其他材料线膨胀系数相差比较大,容易造成镀层脱落

网友:
哈哈哈,还真巧,我们单位就有几个件号是铝合金镀铬的,7075材料的
除了钢铁件,一般材料镀铬都需要中间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