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化学镀?

楼主(2007-02-08):
能不能请大虾解释一下化学镀的原理,以及优点缺点啊.

我想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谢谢了!

网友:

化学镀是指不使用外电源,而是依靠金属的催化作用,通过可控制的氧化--还原反应,使镀液中的金属离子沉积到镀件上去的方法,因而化学镀也被称为自催化镀或无电镀。应用最多的是化学镀镍、化学镀铜
与电镀相比,化学镀有以下优点;
1,在结构复杂的镀件上可形成较均匀的镀层
2,镀层的针孔一般比较小
3,可以直接在塑料等非导体上形成金属镀层
4,镀层具有特殊的化学、机械或磁性能
5,不需要电源,镀件表面无导电触点

网友:

台湾佬那边叫水电镀,现在这种工艺已经非常成熟了,就是污染环境.

网友(2007-07-11):

化学镀较电镀来的慢

网友:

电镀有时就是化学镀

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