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铝铸件用什么润滑好?

楼主(2007-02-08):
加工铝铸件用什么润滑好?我们一般都是用煤油来润滑的,大家是用什么来润滑的呢?

网友:

不宜用含硫的切削液加工有色金属---硫的化学活性较强,既使在较低温度下也能与金属起化学反应。含硫切削液对铝、铜、镁及其合金等有色金属有腐蚀作用。例如,硫与铝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硫化铝,它的抗剪强度大于铝本身的强度。因此不宜用含硫的切削液加工有色金属。

楼主:

具体哪些切削液里含有硫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

乳化液--切削钻制工件时,若乳化液浓度过高,会引起工件表面腐蚀。
亚硝酸钠添加剂--对铝、铜、锡、锌等有色金属有腐蚀作用。(亚硝酸钠有强烈的致癌性)。

其他的说不出,可询问下供应商。

楼主:

谢谢4楼的朋友!

网友:

建议楼主用石墨来润滑

网友(2007-03-29):

请教六楼,如何使用石墨加工铝件?
铝及铝合金制品加工用半合成乳化液较为普遍。1、降低温度2、延长刀具寿命
用煤油加工存在安全隐患,已经有工厂在使用煤油加工铝产品而导致火灾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