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双相钢的焊接工艺---[请教]

楼主(2007-02-08):
我们车间最近焊接了几件母材都是超级双相钢材料的法兰和管子,焊接时未发现裂纹,在试压时发现出现裂纹,我们使用的焊条时A041

我想问的是

(1)我们用的焊条有没有用错?

" j v

(2)该怎样焊接才不会出现裂纹?(具体的焊接工艺参数)

楼主:

我记错了,焊条是A042,不是A041,怎么没人能回答我啊
很急的

网友:

楼主好!

这么晚才看到你的帖子,见谅!

现在有专用超级双相不锈钢焊条:

中国钢铁研究总院:E25-5-3;E25-11-3;E25-9-2等;
英国曼彻特(METRODE):E25 9 4MLR;E25 9 3CuNLR等;
瑞典山特维克(SANDVIK):25.10.4 LR;25.10.4 LB等;

您可以联系一下!

楼主:

斑竹,有没有你所说的焊条的相关资料啊?我在网上找不到
我邮箱是guhefei1@163.com ,如果有的话麻烦发到我的邮箱里,先在这你谢谢你了!

网友(2007-04-19):

焊丝用ER2209 AWS SFA5.9,
焊条用E2209-17 AWS SFA5.4
氩弧焊打底+手工电弧焊
采用小电流,轻微摆动,多层多道焊接,层间温度小于150

网友:

抱歉没仔细看,你说的是超级双相不锈钢!

斑竹所列焊材联系焊材供应商试试吧!

网友:

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 }9 c7 {   MG610

: I, }, O U6 v- i3 a

说句实话,对卖万能焊条的比较讨厌,号称什么都能焊接的也有。前两天在一个论坛上看到有人竟然信誓旦旦的说他的万能焊条可以焊接20G和P91管道,不需要充氩和打底,不需要预热和焊后热处理。

; K. |* r { @* t! x* ^

每种材料在知道材质的情况下肯定会选用对应的焊条的!

网友(2007-06-06):

我也需要,谁有资料,请不吝赐教

网友(2008-01-13):
应该用2594超级双相不锈钢焊条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下SAF2205材质用你推荐的焊条和焊丝焊接的,做相比的时候奥氏体与铁素体之比是70%:30%,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的?你有做过双相不锈钢的工艺评定吗?

网友:
超级双相不锈钢SA240 UNS S32760用GTAW   sandvik25.10.4 LR;25.10.4 LB焊丝做添充金属  选择97%Ar+3%N2做为焊道和根部的保护气体,焊前不必预热,层间温度控制在150,尽量用小规范焊接,热输入控制应在0.2~1.5KJ/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