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试验台有哪些性能指标--请教

楼主(2007-02-09):
向各位请教:用于液压阀特性、性能测试的液压试验台都有哪些性能指标?

网友:

你遇到什么具体问题请写清楚,这样的属于教科书问题。

楼主:

有朋友做阀的特性、性能测试,我也不太明白,试验台都有什么指标。除了压力、流量、过滤精度、压力检测、流量检测以外,还需要有有什么指标?

网友:

第一,关于液压试验台任务要求的几个问题
(一)文献1中关于试验条件与规则的有关规定:
◆2.1根据试验需要的精确度,测试精度分为A、B、C三级;新产品鉴定和性能分析试验的测试要求不低于B级测试精度;产品出厂试验的测试精度要求不低于C级测试精度。各级测试精度要求按各类元件试验方法标准规定。
◆2.2试验测试用仪器仪表的精度等级,应符合各类元件的试验方法标准中关于测试仪表容许的系统误差的规定。
◆2.3.1进行试验时,除特殊规定者外,进入被试件的油液温度规定为50℃。其稳态允许变化范围应符合下表规定:
      测试精度          A           B          C
允许温度变化范围        ?1        ?2        ?4

(二)各类元件试验方法的有关规定(见次页表格)
其中第5列测试精度等级,有不同的提法:泵标准称测量准确度等级,阀标准称测试等级
(三)小结:
  1.从表格的第2行到第30行,实际上有3个不同的概念(包括温度):
     1)3-16行,稳态工况的条件;
     2)17-28行,测量系统的允许误差---与通用技术条件的“仪器仪表的精度等级”对应
     3)29-30行,试验时的油温允许变化范围;
  2.这3者中,对B级精度而言,只有第2个测量系统允差(仪器仪表精度)比通用技术的?2℃高一档为?1℃,而且不论是泵还是阀,都一样;
  3.“本试验台…,是对装载机选用有关液压元件监督性性能检查,….要求按B级精度。”的含义,看来应该是指的上述第3个概念----试验时允许油温变化范围;而配用仪器仪表时,要按第2个概念,即仪器仪表精度。试验台的B级精度对油液温度变化的要求,不应该归到第2个概念。

参考文献
1.GB7935-87  液压元件   通用技术条件
2.JB/T 7042-93 液压齿轮泵   试验方法
3.JB/T 7044-93 液压轴向柱塞泵    试验方法
4.JB8104-87 流量控制阀    试验方法
5. JB8105-87 压力控制阀    试验方法
6. JB8106-87 方向控制阀    试验方法

第二,一般性能试验台,要估计阶跃响应试验必须保证的压力飞升速率问题
压力飞升速率区分为三个等级,介决元件阶跃响应特性的可比性---在相同压力飞升速率等级下测试.
  A---3000-4000 MPa/S(除了特殊装置外,一般很难达到)
---600--800  MPa/S(曾规定开发性鉴定时应达到)
  C---120--160  MPa/S(国内曾规定为出厂试验时应达到)
这是正面提出环境对动态特性的影响;提出了科学合理的解决动态特性可比性的办法

网友:

一般像 压力 流量 泄漏 他们之间的关系 时-频特性 灵敏度等 都需要测试

楼主:

谢谢abcxy,试验台的测试精度A、B、C三级,是否需要国家验证?

网友:

不需要

网友(2011-01-10):
谢谢啊,我现在很需要关于液压试验台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