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价模型---[请教]

楼主(2007-02-09):
我想了解钣金加工该如何报价.我们现在是按激光切割的长度,数冲时间,折弯道数来报价.材料使用率根据排样.

但是每次都挺麻烦的,有否更好的方法或合适的软件可以使用.谢谢了

网友:

报价各地有所不同,关键看你的产品形状,复杂程度。来报价

网友:

不会报价,我想这个每个公司都不会不同的吧,但应该有个模式的吧,希望有的朋友上传一个啊

网友:

楼主的问题很好,等待中~~

网友:

报价每个厂有每个厂的要求,他是根据加工机床\加工要求\技术要求\加工难度等,来计算的.很难有统一的标准.

网友(2007-10-09):
你在论坛里搜一下有这方面的文章的,你在论坛里输入;钣金报价系统:就会搜到的.我刚才还看到了.

网友:
我公司的报价方式和楼主的一样的,麻烦

网友:
我们公司也是做五金模和生产的,报价要根据产品大小,材料厚度,加工难度.用单发模还是顺送模,还要看量产.总之要考虑很多因素.

网友(2008-08-21):
我好不容易找着了 经理却要我把公式弄出来  我的天啊

网友(2023-09-13):
有没有按重量算价格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