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钎焊多少钱一个工时?---[请教]

楼主(2007-02-09):
请问有没有大虾知道真空钎焊的加工价格水平啊,大概是多少钱一个工时?

网友:

请做真空钎焊的大侠们帮助回复一下!

网友(2007-04-01):

这主要看你的零件大小、焊接难度、加热温度、保温时间及真空度等工艺要求

如果你是大批量的话,且零件较小,温度较低,时间较短,则每个零件的钎焊费用并不高

而如果你是小批量试制,且加热温度高,保温时间长,对真空度要求高,则最好按开炉一次多少钱来算比较划算。。

网友(2008-01-27):
我们一般是按炉来收费,小炉子一般3000一炉,大炉子一般是1万5左右一炉,不过大炉子装的量绝对比小炉子5被还要多。

网友(2008-04-10):
什么叫大炉子  什么叫小炉子  难道就没有中炉子  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