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高精度辊弯成型机,轴承的选择---[请教]

楼主(2007-02-09):
我在设计高精度辊弯成型机的时候,在辊子的轴承选择上有点问题,什么样的轴承能够承受径向3t的压力,轴向又能不窜动保证精度呢?

网友:

很多方案可以实现,预压的圆锥或球面止推可以实现,关键看你的具体结构.

网友:

建议楼主用双列圆柱滚子轴承的结构!按照你的说法,辊弯机主要承受径向力,轴向可以忽略!

网友(2007-04-21):

圆锥滚子轴承就可以了,我们就用这个,而且也是辊弯机

楼主(2007-06-07):

太谢谢各位了,我选的圆锥滚子轴承 用INVENTOR画图,这个应该可以选择标准件吧,我用的轴颈40的辊子,承受3T的工作压力,应该怎么选择标准件阿 呵呵,学的太差劲了

网友(2012-01-08):
谢谢,准备" ?/ u) S. s6 u' I
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