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355淬火G油而言, 国内哪种油比较好?---[请教]

楼主(2007-02-09):
我有个问题要请教:

 对于淬火而言, 要解决好 淬火不开裂, 变形小, 而且要求淬火硬度高, 比较355淬火G油而言, 现阶段国内什么样的油比较好?

网友(2007-06-05):

这要看你产品 的材料、工件尺寸。

355属于分级淬火油,冷却能力要弱于G油。对于工件尺寸不大,材料淬透性较好的材料。应该可以满足你的 要求。

如果工件尺寸较大,材料淬透性也不是很好,可能需要G油更好。

对于机械性能以及尺寸要求两者之间,技术要求更偏重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