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67Y-160/4000折弯机液压问题---[请教]

楼主(2007-02-09):
有一台W67Y-160/4000折弯机在踏脚踏开关时没有压力不能升降,只有手动把压力给到5MPA时再踏脚踏开关才有反应.才可以升降,请高手指点是那出了问题

网友(2007-05-21):

我想是正常的,因为折弯机在上升时,滑块有自重,没有力量,怎么升.

网友:

手动把压力给到5MPA?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若你是指手动控制可以升降,而脚踏不可以,那应是电路问题或脚踏开关问题

网友(2008-04-13):
关于W67Y-160折弯机液压问题请教

起动之后,脚踏开关升到上死点后上模自动下滑,是什么原因?它的电磁阀是什么型号。很急,请尽快回复。谢谢!

网友:
给个原理图吧,看看脚踏和手动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