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上有一产品,热处理后平板变形很大---[请教]

楼主(2007-02-09):
各位高手请教:

我手上有一产品,宽度30长度160厚度2.5要求:硬度50\产品平行度0.01

       我目前的做法是用厚度3的平板,材料是40咯和65锰来试加工,先成型后热处理。问题就在这里:热处理后平板变形很大。

        进行磨床加工后在进行钻孔深度是1.1 ,两个孔加工很困难,产品硬度很高。高手指点。我希望在热处理环节,

        产品做到不变形或变形度控制在0.05内.热处理的时候,我已经用夹板将产品夹住进行热处理,可热处理厂的结果是硬度达不到50 度,

 O7 P2 B |4 `& B

        如果不夹住产品肯定又变形。

拜托各位!!!!!

楼主:

郁闷啊!怎么没有人站出来啊!

网友:

65MN--810-830C淬火(盐浴炉或保护气氛)--淬火介质油或水--HRC>60--370-400C回火--冷却介质水--HRC42-50
65Mn--810-830C--等温淬火温度270C--等温保持时间15-30分--HRC52-54
40Cr--调质钢--表面淬火HRC48-55
建议用65Mn
粗磨--加工--去应力退火--淬火--精磨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淬火后去应力回火,校直,精磨应在热处理之后

网友:

同意四楼的;中间要加个去应力环节,校直

网友:

应该是从工艺上解决.做30mm厚的扳热处理后再线切割加工留磨量0.1.这样可以减少磨床的工作量.线切割大概需要15元左右,你可以自己计算一下成本.

网友:

从你介绍的情况来看,应该是弹簧片加工。你用厚度5的平板,粗铣后调质校平,精铣,钻孔,热处理,磨平面。可以达到你的工艺要求。

楼主:

谢谢!各位!我现在也正在实验当中。

网友:

薄壁零件热处理冷却介质不能用水!否则处理后的零件基本上都会变形

网友(2007-03-16):

可以不使用薄板,使用体积适合的块装,先热处理,再线切割,最后精磨.

网友:

在热处理前添加一消除应力环节,将应力消除或均化后再进行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