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x3mm铝管焊接

楼主(2007-02-09):
请教50x3mm铝管用什么方法焊接,抛光量比较少,焊缝没有什么气孔,表面比较好

网友:

碰焊,可以吗?

网友:

楼主好!

1、用交流氩弧焊比较容易控制;

2、电阻焊焊缝表面比较好。

楼主:

采用高频焊接呢?

我公司刚刚购买了一台高频加热设备,用于钎焊的. 不知道这和高频焊接的设备是否有关系, 是否可以用来高频焊接呢

网友:

木子妹妹好!

您所说的铝管焊接,可以采用高频焊接,且焊缝成形较好,

但,要保证焊接速度、加热功率、挤压力应良好匹配。

楼主:

高频焊接用的设备是怎么样的呢?

最近接触到的产品涉及到了很多的焊接和抛光.所以一头雾水

网友(2007-04-01):

楼主应先说明是什么铝,工作条件,变形等要求,然后才能考虑用什么方法焊接最合适
否则大家就有点乱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