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了解越野车车架焊接

楼主(2007-02-10):
现在在做一个越野车车架焊接工艺,由于车架的纵梁需要用Co2焊接,变形较大,有没有了解越野车架焊接的对纵梁的焊接工艺告知一二!

网友:

楼主好!

二氧化碳的的焊接变形相对来说还是较小的,若变形较大,那就是在工艺方面需要改进:

1、减少车架组装的拘束度;

2、减少焊接线能量的输入,即分段跳焊等;

3、采用刚性固定来减少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