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电机的转速控制设备的惯性力?--[请教]

楼主(2007-02-10):
<>一个以电机为动力源的旋转,如果想利用电机的转速来控制设备的惯性力,应该怎样来进行?

楼主:

或者说让电机产生一个正弦曲线样的速度曲线?

网友:

一个以电机为动力源的旋转,如果想利用电机的转速来控制设备的惯性力,应该怎样来进行
步进电机的使用:
主要是靠其的步进驱动器来完成,用其的设定来控制设备的惯性力
伺服电机
原理同步进电机,也是依靠驱动器来完成这种功能的。

或者说让电机产生一个正弦曲线样的速度曲线?
其它这并不是一个问题,而应该算是两个问题了
若要达成正弦曲线的速度同甘共曲线的话,最简单的就是变频来实现了。也就是在变频器里进行一定的参数来达成这个效果,而正弱曲线是这里面最简单的一种。
当然,用PLC编程或是利用变频器内置的PLC编程,而是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的

PS
不好意思,上次有事出去忘了回贴了,不知道这样解说会不会太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