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冶金结构件模具的报价---[请教]

楼主(2007-02-10):
各位老师傅们好,我想请教一下,对于粉末冶金零件的生产,模具的报价核算中,应该怎么样来核算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2007-03-24):

我也关心这个,有人知道吗?给讲讲吧.

网友:

呵呵,模具都是别人报价的,有时价格相差很大,主要就是一个材料费和加工费把,看精度啦,精度要是高了加工费用占大头的

网友(2007-04-23):

差不多,主要是精度,零件的形状,复杂的零件牵扯到模具不同的加工方式不同,有时价格就相差很多了。当然不同的供应商价格差很大。举例说:国内的最便宜,台湾的差不多要乘1.5,韩国的要乘2~3,日本的要乘3倍以上了。

网友(2009-12-10):
这应该跟模具材料的质量和价格相关

网友(2023-09-14):
粉末冶金强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