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定位转矩与保持转矩

楼主(2007-02-10):
<>定位转矩是否为电机在不通电时,能够转动机轴时的力矩? 如果是,伺服电机的定位力矩是否与其减速机构有关?
<>步进电机的保持转矩是否能够持续约定的时间?也就是通电约定的时间但不让其转动

楼主:

哈哈,突然想明白了,保持转矩是可以持续约定时间的,步进电机是依靠线圈通电后产生的磁场变化产生转动的。如果磁场不发生变化那力也就是衡定的。

楼主:

因为没有接触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所以有此疑问,保持转矩也已明白
保持转矩的定义是电机通电后未转动时的转矩,我想问得是在约定时间内是可以一直保持这个转矩(高手看来很傻的问题,哈哈)。
说说我的理解:步进电机是通过对脉冲变化来使电机产生转动的(通过对不同线圈通电实现磁场力的变化),脉冲的频率可以调整电机转速的快慢。在通电后无脉冲输入时线圈内的磁场力是固定的)
所以说步进电机是可以让保持转矩持续约定时间的。
看起来有些好笑~。不过这就是外行的问题~哈哈,自嘲一下

网友:

电机的具体怎么运作的我想我们不必太深研究吧?
我们长期以来用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其实都只用了其中的一部份!有时为了做实验来加强它的理解,但总的来说这个问题就连资深的人员也不太好回答~~~

原因是:定位转矩与保持转矩之间其实并没有相一致性,我的意思是说各个电机在此之间多少存在差异!而且是同品牌同型号的产品之间都有一定量的区别~~~

理论原理的东西我就不多说了,个人觉得理解就行,不理解能用也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