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短行程加载系统---[请教]

楼主(2007-02-10):
    一液压加载系统,要在0.1秒内速度由0等加速至0.5m/s,精度要求不高,误差不超过15%左右即可,尽量不用伺服阀,请问有无实现的可能?如果必须用伺服控制,难度大吗?

网友:

不知道你的负载情况,这个速度加起来是可以的,但是冲击也是相当大的哟,要结合负载情况综合考虑一下,如果负载较大,实现起来就有些难度了。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储能器吗?

楼主:

负载较大,大约30吨.最初想用比例调速阀,但在短时间(0.1秒)内调速,担心比例控制系统实现不了.

该系统由于其他原因限制,不能用闭环控制.

有何高见吗?多谢了.

楼主:

可以用蓄能器.现在最关心的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实现"等加速"运动.而且不能用闭环控制的伺服系统.不知道能否用比例控制实现或者自行设计一阀件?

有好的建议吗?多多指教.

网友:

蓄能器,差动回路很容易解决。看看H+L液压系统就知道了

网友(2007-04-30):

引用 网友A:
蓄能器,差动回路很容易解决。看看H+L液压系统就知道了

 w

H+L液压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