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泵,多次维修无果,原因不明---[请教]

楼主(2007-02-11):
请教:

有一台三汇利HBT60。1613。110S电泵,经过多次维修无果,原因是查不出问题所在。症状是液压油不耐用3/5个月必须换,才用了1年不到换了5次,开始换了3次,第4次换了之后主油泵也坏了,液压油也乳化了,现在换了主油泵,其它一切正常,只是液压油已经变色成了新橙多的颜色。请教各位会是那里的问题呢???????

网友:

1、你用的液压油的牌号是否符合你的使用情况;2、使用的液压油是否有质量问题;3、油箱的油温是否正常。

楼主:

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希望不要重复发帖子了。这个问题,你刚才又发表新主题了,已经被删除。同一个问题,就在一个主题下讨论。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