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螺旋式千斤顶传动螺纹问题---[请教]

楼主(2007-02-11):
手动螺旋式千斤顶传动螺纹(就是中间调节千斤顶高度的那个丝杠,暂且这么叫,不知道准不准确),在不到800KG力(设计要求800)的实验下出现崩牙,丝杠本身有些轻度弯曲,而与之配合的螺母部分也出现部分牙的磨损发亮,其他结构完好,谁能帮我分析下原因啊?(螺纹为梯形螺纹,与丝杠配合不是很好有些松动)螺母和丝杠是外定做的,如果配合不是很好,应该怎么要求加工厂家,给加工者提什么样的标准才行呢?

楼主:

谢谢了啊,不过我还想问问外委加工的螺母和丝杠是不是还有表面处理的要求啊,具体应该怎么要求的?还是不用?

网友:

千斤顶现成有买;液压式,机械式(齿条)。
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材料及热处理
楼主自制千斤顶(螺纹副)材料建议用渗碳钢,正火,渗碳+淬火+回火。(个人意见)
下料,正火(或调质),车,渗碳+淬火+回火,车(切削量尽量少,粗糙度要小)。
螺纹副是有配合要求的,可以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中梯形螺纹的公差带给加工厂提要求。

网友(2008-10-12):
刚才刚做完千斤顶设计,出现崩牙可能是由于根部弯曲强度问题,弯曲是因为失稳,可以改变螺纹牙尺寸和螺杆长度。
才学半个月这部分,仅供参考。

网友:
有道理,强度不够和材料选用不当是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