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刀槽,到底是什么含义?---[请教]

楼主(2007-02-12):
“退刀槽”这个词如何来的?是指怎样的槽?能用图形说明吗?谢了!

网友:

为了加工时易于退刀或装配时保证端面靠紧,所以零件上常有退刀槽等结构。图4-21所示为退
刀槽的尺寸标注,一般退刀槽可按“槽宽×直径”(图4-21,a)或“槽宽×槽深”(图4-21,b、c)
的形式标注。而退刀槽轴向定位尺寸一般如图4-22方式标注。

                           图4-21 退刀槽的尺寸标注

                          图4-22 退刀槽轴向定位尺寸标注

网友:

重传一下。

网友:

3楼弄得就很好!

网友:

1、为了避免台阶根部园角影响装配。
2、在加工螺纹类的产品件时考虑的刀具不能加工到台阶根部,所设计的。
也叫越程槽。

网友:

补充5楼一点,后序工序有磨削加工时必须有砂轮越程槽

网友(2007-11-02):
可以参考图文并茂的 GB/T 3-1997, 里面有清楚的描述

网友:
退刀槽或越程槽:为在加工时便于退刀,且在装配时与相邻零件保证靠紧,在台肩处应加工出退刀槽或越程槽 。
退刀槽常用在螺纹末端或轴肩处,为方便加工。越程槽用于需用砂轮磨加工的地方,用作砂轮“避空”。内锥螺纹一般不需要退刀槽 ,特殊情况除外。

网友(2007-12-04):
主要是加工螺纹的时候预留,但有的时候却没有
另外,在使用轴用挡圈时需要开此槽

网友:
在机械设计手册上,退刀槽和越程槽是不同的,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在砂轮加工时用的槽为越程槽?

网友:
楼上的几位解释的很清楚,又学了不少的东西

网友:
有点看不懂....呵呵....

网友(2008-06-23):
我在机械手册上查了一个上午都没查到,3楼的朋友给了图,我一看就好了,不用去查机械手册这么麻烦了,真的很感谢

网友:
5楼和6楼说得很正确,
去除加工工件的圆角,即利于批量加工,又可以保证装配到位。
还有,要上磨床的工件没退刀槽根本磨不到台阶处

网友:
3楼江的非常详细!基本就是这样.

网友:
“为了加工时易于退刀或装配时保证端面靠紧”说的太好了

网友:
退刀槽的尺寸好像都有标准的

网友A:
现在退刀槽的尺寸有没有最新标准的?07.08年的?
退刀槽有一定的应力.若尺寸大,端面靠的尺寸就小了.

网友:
这里的确可以学不少东西

网友:
退刀槽会有什么标准尺寸??退刀槽的宽度是视乎你后续加工时使用的工艺和刀具而定,理解好了作用就行了,要多深多宽的要看你自己工件而定.

引用 网友A:
现在退刀槽的尺寸有没有最新标准的?07.08年的?
退刀槽有一定的应力.若尺寸大,端面靠的尺寸就小了.

网友:
今晚喝多了,开始到处拍砖头了,3楼的只是算"外圆车削退刀槽",标准的退刀槽是端面和外圆成90度直角时,刀具45度角斜插入工件处形成的,而且三楼图纸所标的退刀槽实际上是"没办法按照图纸加工".

   在车削中要设计退刀槽只能设计出图片后面的几种形式,如果要像三楼图纸那样加工,必须找把平口的切断刀,用切槽刀单边刀刃车平大台阶的端面一直插进工件小级外圆处,如果谁拿这样的图纸找我加工,我可能开骂这家伙根本没接触过实际加工

网友(2009-05-20):
在机械设计手册上,退刀槽和越程槽是不同的,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在砂轮加工时用的槽为越程槽?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认为。

网友:
我来顶一下

网友:
又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
一是加工
二是装配

网友(2009-07-19):
又有一个不看书,不求甚解的!不过态度端正......

网友:
重传一下。
引用 网友C:

很好,解释的不错

网友:
哪位大侠能上传一份DIN76退刀槽标准?谢谢了!

网友:
找到了,自己上一个

网友(2009-09-23):
回复 网友D:
追风大侠,我怎么看到我们公司的插齿退刀槽都是3楼那样的,好像是一把成形车刀车出来的。现在数控车基本上外圆端面都是一把刀加工了,不用退刀槽了。

网友:
顶8楼的建议

网友:
小小槽,学问实际上不小,实际上搞不好就得重工

网友:
30楼什么版本的  貌似不是英文...........

网友:
3楼弄得就很好

网友:
大家说的很好

网友:
今晚喝多了,开始到处拍砖头了,3楼的只是算"外圆车削退刀槽",标准的退刀槽是端面和外圆成7720990度直角时,刀具45度角斜插入工件处形成的,而且三楼图纸所标的退刀槽实际上是"没办法按照图纸加工".

   在车削中要设 ...
引用 网友D:

还有人给我30度的呢,管他那么多,统统做成45度

网友(2009-11-02):
可以看看机械手册吗?

网友(2010-02-24):
只是标注办法有具体怎么选择它的尺寸的.

网友:
谢谢讲得很透彻

网友(2010-05-30):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就是挑螺纹时候用来退刀的槽子,有宽度和径向大小。

网友:
原来如此  长见识了啊!

网友:
个人认为,3楼的几个例子中只有最后两个是退刀槽,前三个应是越程槽。退刀槽是在螺纹加工中,退刀用的,越程槽是保证装配时精确定位,避让圆角的。

网友:
嗯 3楼说的很到位 !!

网友:
例如拧螺纹的时候拧不到底  就给加个退刀槽  或者是装配需要、退刀方便

网友:
退刀槽或越程槽:为在加工时便于退刀,且在装配时与相邻零件保证靠紧,在台肩处应加工出退刀槽或越程槽 。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退刀槽常用在螺纹末端或轴肩处,为方便加工。越程槽用于需用砂轮磨加工的地方,用作砂轮“避空”。内锥螺纹一般不需要退刀槽 ,特殊情况除外。

网友:
为了加工到台阶处清根,和便于螺纹刀退刀用的。

网友:
3楼的朋友讲得很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虾最好天天喝多///呵呵呵

网友:
为了加工时易于退刀或装配时保证端面靠紧

网友(2010-07-03):
楼上认为是对的,,,,,,,

网友:
防止撞刀的吧,便于退刀

网友(2010-08-25):
谢谢楼主和各位大侠了,又学到点东西了,以前老纳闷了咋退刀还要整成个槽呢?
现在明白了是特意加工出来的一个槽呀

网友:
螺纹退刀槽的宽度一般按螺距2倍确定。

网友(2012-03-28):
认真学习了,一直不知道加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