锰钢的圆钢用什么材料的车刀车削?---[请教]

楼主(2007-02-12):
锰钢的圆钢用什么材料的车刀 车削?

网友:
Re: 大侠帮忙啊

16Mn还是高锰钢啊?

楼主:
Re: 大侠帮忙啊

16锰的用什么?高锰钢的用什么样的! @4 x& i  {9 X+ k  d

网友:

高锰钢含量足的话,车不动,铣还能走一刀。16Mn的用普通车45#钢的即可。

网友:

用YT15就可以了

网友(2009-06-07):
立方氮化硼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