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和G1.1/2内螺纹能用什么规格的钢管车出来?---[请教]

楼主(2007-02-12):
求助: G1和G1.1/2内螺纹能用什么规格的钢管车出来?

网友(2007-03-17):

两种螺纹都是管螺纹,国标和手册中一般都有,查一下螺纹的外径,只要是管子的外径大于螺纹的外径都可以车出来

网友(2009-08-16):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