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不锈钢材料抗拉强度可达1460MPa?---[请教]

楼主(2007-02-12):
哪种不锈钢材料抗拉强度可以达到1460MPa(淬火后)?请知道的老师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

能达到这么高强度只能是马氏体不锈钢,如果只要强度最普遍的3Cr13或4Cr13应该可以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