氯丁橡胶用什么可以腐蚀?---[求助]

楼主(2007-02-12):
附在钛合金上的氯丁橡胶用什么可以腐蚀掉?在不伤钛合金的基础上.别的方法能很好的把橡胶去掉也行(钛表面不能损伤).谢了

网友:

试一下
热电吹风
氯芳(读音如此,文字是否这样写??)

网友:

用苯类溶剂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