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倒角和倒圆角的差别

楼主(2007-02-13):
请教倒角和倒圆角的差别, Thanks!

网友:

倒角是有棱角的(两条线之间是通过直线连接的)
倒圆角是光滑的(两条线之间是光滑过渡的,通过圆弧连接)

网友:

如图

网友:

倒角方便,倒圆角麻烦(成形刀)
液压零件建议倒圆角。

网友(2007-03-28):

请教:

是否正确???

倒角: Chamfer
倒圆角: Corner Break

网友:

倒棱角是把一个角去掉,形成2个角。
倒圆角是带半径圆滑的那种。

网友:

某些受外力的地方必须倒圆角,直接倒角容易断裂!

网友:

倒了圆角的位置抗力比直角的大!!

网友:

导圆角是可以消除应力集中

网友:

倒角的用处举例:1、使锋锐的边角倒钝,不易伤人。2、装配时可以更方便,如轴装如轴承座。
倒圆角举例:1、减小应力集中2、工艺上好看,比如一个电子字典,上面都是倒角那得多难看。3、在生产线上,定位工件时,为了防止损坏工件也加上倒圆角,这样边缘圆滑。
这些是我的个人看发,也结合工作时遇到的情况。讲的不全也不是很明白,请多包涵

网友:

楼上说的就是了,主要时功能区别。

网友(2007-05-02):

倒角:chamfer
倒圆角:fillet

网友:

10楼比较全面的了

网友:

        学过CAD吧,如果学过就明白了。

网友:

一个是弧线1 w0 ]$ ?/ p4 `
一个是直线、

网友:

10楼正确

网友(2012-12-23):
倒角方便装配,倒圆角消除应力集中

网友:
加工  工艺也要考虑进去

网友:
10楼说得相当详细了

网友:
圆角在装配时有导向的作用

网友(2015-06-11):
这论坛水好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