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镍基合金钢Incoloy800是哪种牌号的材料?

楼主(2007-02-14):
近日在JB/T4088-1999《日用管状电热元件》中看到电热管有一种外客材料为“镍基合金钢Incoloy800”,

4 z; Q" Y O

查了材料相关资料没有发现这种材料的牌号,有哪位知道的可以告诉我吗?在此先谢了。

网友(2007-04-06):

INCOLOY 800 是一種商品化的鎳鉻合金
鎳鉻元素比例如下:
INCOLOY 800       30% nickel / 21% chromium

网友(2007-10-03):
镍-铁-铬合金,国内没有对应材料

网友:
incoloy 800 成分

Chemistry Data :
Aluminum  0.15 - 0.6
Carbon  0.1 max
Chromium  19 - 23
Copper  0.75 max
Iron  Balance
Manganese  1.5 max
Nickel  30 - 35
Silicon  1 max
Sulphur  0.015 max
Titanium  0.15 -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