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性完成某零件的加工攻丝要求,方案设计---[图,求助]

楼主(2007-02-14):
公司要求设计一套设备,一次性完成某零件的加工攻丝要求,附零件图:

1  该零件共有5个孔需要钻孔攻丝,其中有两个M8(在一个平面上)、两个M4(在一个平面上)、一个M4fficeffice" />

2、          为了提高效率,我们采用钻孔攻丝一体丝锥,一次性完成零件的钻孔攻丝要求;

3、          我们要求设计一套工装设备,一次性完成这5个孔的加工要求;

4、          在一个平面上的两个孔中心距很小,分别为M8中心距=ffice:smarttags" />58mmM4中心距=46mm

5、          采用什么方式实现钻孔动作,是采用类似钻床的齿轮传动,还是采用气动马达的方式,还是有其他的方案?

6、          请大家提供方案,并附上方案的示意图,谢谢。

网友:

我有几个问题: 1,一体式丝锥,M8会比较困难,需要打个底孔. 2,为了提高丝锥的使用率,希望都先打底孔 3,工件是什么材料,需要知道 4,可以用气动,不过需要考虑正反转的问题. 方案图没有时间做,不是太难.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的回答,有几点需要说明:1、一体式丝锥就是前端是钻头,后面是丝锥,先钻孔后攻丝;2、该零件材料是锌合金的;3、我也考虑使用气动马达,通过改变进气来实现正反转,但由于两个孔的距离太小,不能使用两个马达,再说这样成本也太高,我考虑使用一个马达,但要做一个双输出轴的结构,两个M4的还好说,但如果找一个马达同时带动两个M8的就不太好实现;

网友:

感觉很难,祝愿你早日成功。
有个问题想请教:
一体丝锥如何排屑啊?

网友:

楼主,这个产品是不是液压刹车的总泵,我原来也接触过这种产品的加工,和铃木王的液压总泵是差不多的,不知道钻孔的地方产品压铸后本身的底孔有多大,如果没有底孔的话采用一体式丝锥一次性钻孔和攻丝的话加工难度比较大,设备的设计方面还需要下点工夫,产量如果不大的话还不如直接分开各工序加工方便一点。

网友:

不是个难活,就是一台小的专用机床,最好在两太床子上完成,一台钻孔,一台攻丝,如果用一台完成的话,还需要一个回转工作抬,有点浪费

网友:

多轴钻是有的,钻攻一体有困难。一是切削用量不一样,二是退刀时钻头会削掉一点牙顶。

网友:

用两台钻床,一台攻丝机,再赔三套夹具就可完成五个螺孔加工的量产
一.1。台钻钻出M4的两个底孔
   2。台钻钻出M8的两个底孔
   3。台钻钻出另外一个M8的底孔
二.用相对应的夹具完成各部分孔的攻丝,或者钻M4底孔和钻M8底孔用同一夹具完成
三.这个产品的工艺重点是三套夹具的制作
四.这样的工艺比采用气动装置可减少成本和制作周期
五.这样的工艺完全可以满足零件或产品的技术要求

以上建议仅供交流

网友:

其实很好解决,用我们马扎克的车铣复合多功能机床就可以实现一次装夹全部工序加工完成直到合格的产品零件.机床的型号为INTEGREX-100IV或者马扎克无轴联动的加工中心就可以了

网友:

数控机床 也是一个最现代化的办法  但还要看实际加工量而定
楼上有几位说得很有见解  受益不浅!

网友(2007-04-24):

是不是为了保证位置度要求呀?如果是这样用小型的攻牙加工中心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有个想法提出来大家看看:就该产品一次完成不是不能,但很麻烦,要考虑的东西很多,例如5个孔的深度如何保证同步,同深度,同加工精度,我的想法做个自动化的流水线分6个工序,分别为:两个M8的一面打底孔-----功M8的螺纹-----两个M4的的一面打底孔-----功M4的螺纹-----一个M4的的一面打底孔-----功M4的螺纹.每个工位的距离相同,每个工序的加工时间相同,每隔一个加工周期,送料机构往下道工序送一次,这样产品就一步步完成所有的加工.单个产品的加工时间只是一个加工周期,加工时间应该能满足你们的要求.该设备可实现全自动.

网友:

第4轴上加工就是了!不知道行不?

网友:

量大的化   组合机床  1-1.5秒一个产品  设计方案就要时间咯 .......

空的话我可以做一下

网友(2007-05-26):

楼主在三楼提到“1、一体式丝锥就是前端是钻头,后面是丝锥,先钻孔后攻丝;”是专机上用的吗?为什么必须将底孔和攻丝放在一把刀上呢?有这样的刀具的照片吗?哪些供应商可以提供?

二楼机械基础大虾提到“我有几个问题: 1,一体式丝锥,M8会比较困难,需要打个底孔. 2,为了提高丝锥的使用率,希望都先打底孔 3,工件是什么材料,需要知道 4,可以用气动,不过需要考虑正反转的问题. 方案图没有时间做,不是太难. ”从您的表述看,有的丝锥是无需钻底孔即可直接攻丝(也许我没有很好的理解您的意思,不当还请见谅),什么样的丝锥可以这样加工呢?是否可以提供一些应用案例?

网友(2007-09-01):

13楼说得对,我也考虑第四轴

网友(2007-10-02):
楼主能发个“钻孔攻丝一体丝锥”产品照片上来看看不?

网友:
钻攻一体丝锥

一种螺旋槽,一种直槽都仅适用与通孔。

网友:
这种钻孔攻丝一体的丝锥可以加工黄铜,紫铜吗?

网友(2007-11-05):

设计两个多轴头,一个用于占孔。一个用于功丝
用立式占床加工

网友:
数控机床加工,我觉得加工成本太高了,具有马扎克的车铣复合多功能机床这样的设备的厂不会有多少,本人赞成天地之间的方法:从综合成本上考虑,直接分开各工序加工会更方便一点。

网友:
大家好!用一体丝锥,加工盲孔螺纹可以吗?我看到OSG的一体丝锥钻头部分太长了,是适合加工通孔的。有没有适合加工盲孔的一体丝锥?谢谢!同时在钻攻中心上面可以用吗?

网友:

我建议在三轴加工中心上做,然后用气动或者液压夹紧,我的思维是像做汽车零件一样,用三个工位,然后三个零件加工各不同的内容,很简单,就是第一夹,第二夹,第三夹同做在一个工装板上,然后依照顺序,每次程序走完,我们就拿进去一个新做的,然后拿出来一个做好的,就像一个简单的加工单元,这样做成本也不会太高,但效率,和质量都是比较好的。

网友(2008-01-19):
受益了,我刚转行做机加这行,以前做模具加工的,看了我们这网,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我也同意用专用机床加工,将工序分开,但这是在可以保证节拍和精度的情况确定的。图片 的机床没有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