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快速计算H型钢的重量

楼主(2007-02-14):
我想知道怎样快速计算H型纲的重量~~有谁可以帮我一下~~~感激中~~~~

网友:

可以先取样,比如先计算一米的样品重量,然后利用等比计算就行了。

网友:

手册查下什么型号的 上面是有每米质量的 当然你买的要是国标的 厂标的偷工的太多

网友(2007-03-24):

查手册。要是手册里没有,我的经验:在CAXA或CAD里把截面画出来,再查询面积,算出单位重量。
4楼:您给的东西里面好象没有H型钢?我没看见,要是有,帮忙说一下怎么看好吗?

网友:

楼主说的H型钢就是我们常说的工字钢,其理论重量计算公式

- A z4 k* R3 w r0 C5 o

=<hd+2r(b-d)+0.8584(r2-r12)>*L*7.85*1/1000

其中 h----高度(MM)

      b----脚宽(MM)

      d----腰厚(MM)

     r----内面圆角半径(MM)

& j7 O9 d ^) B- [

    r1----边端圆角半径(MM)

& {, f* s, P q) |0 b

   L-----长度(M)

同时计算时注意单位。

网友:

请问一下6楼:你所说的工字钢是截面形状一样,尺寸不同还是有多种截面形状?我们这个地方所说的工字钢是指翼缘内侧带斜度的那种,另一种翼缘内侧是平的被称作H型钢。如图。

网友:

发个H型钢资料,不太全。

网友:

回学胜:可能我们对工字钢的定义不同,将不同截面的工字形钢统称为工字钢。你所说的内侧是平面的称作为H型钢,这是按日本的分类而叫的。还有你后面给出的重量标准,也是日本标准吧。谢谢你,欢迎常来社区!

网友:

谢谢笑笑先生!
我买过我所说的H型钢,国内马钢、莱钢、日照都生产,理重和上面的表里是一致的。这个重量标准,我也是在网上找的,不知道是哪里的标准。
谢谢您的热情!一定常来!

网友:

呵呵,刚开始我也以为就是工字钢,看了七楼的解释,才知道是两码事,谢谢

网友(2009-07-23):
本论坛搜索好像记得有一个计算软件

网友:
这位同学,你买本书睇下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