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车外圆,每次切削终点处受到瞬时重负荷冲击---[请教]

楼主(2007-02-15):
“安排粗车路线时,应让每次切削所留的余量相等,若以90度主偏刀分层车外圆,合理的安排是每一刀的切削终点依次提前一小段距离,这样就可以防止主切削刃在每次切削终点处受到瞬时重负荷的冲击”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受到瞬时重负荷的冲击??

网友:

把刀磨成(或装成)大于90度,效果就不一样了。

楼主:

谢谢指教,是这样的,我是学习数控铣床的,对于车床不是很了解,书上也说大于90度这个问题就小了,可是我不明白的是这个瞬间重负荷是怎么回事?

网友:

感觉你对刀具的走道轨迹和点的力不清楚.看看再碰就好了

网友:

肯定是刀具的角度没有磨好
2 W" ]* N7 u; V3 E床子一般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2007-10-19):
是不是Z轴精加工余量有点大

网友(2008-01-29):
回复 网友A:

赞成上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