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径×冲程”这数据对消费者有什么意义

楼主(2007-02-15):
“缸径×冲程”这数据对消费者有什么意义

# g4 P% J+ W y

  为什么有些引擎基本资料里要标示出“缸径×冲程”这个数据?“缸径×冲程”﹙Bore× Stroke﹚所得到的乘积,就是单缸的排气量,再乘以汽缸数目,所得到的乘积,就是整具引擎的排气量。

  在排气量不变的前提下,每个汽缸可以设计成“大缸径×短冲程”,也可以设计成“小缸径×长冲程”,二者各有优缺点。先说前者,大缸径的设计,会造成引擎面积的变大,在引擎室里会占掉比较大的地方,这是缺点,但也有优点,优点在哪里呢?优点在于短冲程,冲程短,引擎高度就不会太高,因此可以降低整车的重心,对高速稳定度、对操控表现都有助益!

  相对的,“小缸径×长冲程”的设计,好处是引擎占用引擎室的地方不大,车头有机会设计得较短,把宝贵的空间让出来给乘客室,可是缺点是整具引擎的高度变高,车头不容易设计得低扁,对低风阻、流线造型的设计挥洒都有阻碍,除此之外,高重心当然也会影响操控表现的俐落。

  撇开以上的解释,排气量相同的引擎,当运用不同的“缸径×冲程”设计,也会造成引擎输出表现的不同。采用长冲程设计者,其峰值扭力出现的转速会比较低,这是因为活塞每在汽缸内跑一次的冲程较长,因此产生的动力加速度较高,扭力也就容易变大!用最简单的解释,就好比拳击手,当它把拳头拉得愈后方时,所挥出来的这一拳力气一定比较大,对吧?这就是为什么勾拳会比直拳有力,而直拳又会比刺拳有力的道理,因为冲程﹙Stroke﹚较长的缘故。所以,采取“小缸径×长冲程”的引擎,它的属性就会是低转速的扭力引擎,长处是起步加速快,缺点则是极速不高,而且因为冲程较长的缘故,每一个Stroke的动能都较大,因此引擎运转时的震动也比较强,要平衡较不容易。

  反之,采“大缸径×短冲程”设计的引擎,因为活塞的每个行程较短,产生的动力加速度较低,因此必须靠多跑几次才能获得等量的力道输出,于是,它的属性就会是高转速马力引擎,飙极速是它的专长,而起步加速要快的话,就只能靠拉高引擎转速,不过,相对获得的好处,是引擎运转的震动较小,平衡容易,运转精致度比较容易让消费者印象深刻。

小弟是学生对“缸径×冲程”一直不太懂。看到这片文章不错,与大家分享。

网友:

说简单点:
        1     缸径大,产生的功率就大
     2     二冲程耗油.四冲程节油

网友(2007-06-23):

我们长说的发动机排量有缸径×冲程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