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切割适用加工一般精度的传动齿轮吗?(请教)

楼主(2007-02-16):
为了扩在加工范围

网友:

现在水刀已经应用在一些只需要传动场合的齿轮切割,比如一些工具钳的啮合齿轮.

网友:

不知道你的要求是怎样的?水切割的精度能保证在0.2mm以内,但切割面上下是有一定的斜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