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型圈选型

楼主(2007-02-16):
我在电厂工作.在修理设备过程中,解体后发现EH油管接头中老化需要更换.但每次测量用过的O型圈误差太大,我没法根据测量尺寸去买新O型圈.不知哪位高人赐教.

我自己想大概是测量沟槽尺寸再自己选配,但实际操作后发现沟槽也比较难准确测量,不知到底应该如何测量.还有O型圈标准有哪些

网友:

根据实际的配合尺寸(测量数据),O型圈的压缩量一般是10-15%,还要看实际应用场合选择.查机械工程手册

网友:

沟槽准确测量用卡尺 卡钳,另老化的O型圈的尺寸一般都大了,

网友:

楼主,沟槽和O型密封圈都有相应的标准,GB/T 3452.3-2005液压气动用O型橡胶密封圈沟槽尺寸与GB/T 3452.1-2005液压气动用O型橡胶密封圈 第1部分:尺寸系列及公差

网友:

有个O型圈标准是~GB1235-76

网友(2007-06-06):

O型圈计算公式

网友:

一般要60-80丝

网友:

测出沟槽尺寸,选密封圈.不要测密封圈

网友(2007-08-20):

同意4楼.
测量沟曹尺寸

网友:

你告诉我沟槽的大径,小径,深度,我帮你配就好了。(液压手册上可以查到)

网友:

根据沟槽尺寸查对o型圈型号

网友:

沟槽的大径,小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