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0ib 常见报警及处理方法

楼主(2007-02-17):
 FANUC发贴心情-0ib 常见报警及处理方法
典型的故障进行故障分析和恢复方法的介绍:

1.P/S00#报警

2.P/S100#报警

3.P/S101#报警

4.P/S85~87串行接口故障

5.90#报警(回零动作异常)

6.3n0(n轴需要执行回零)

7.3n1~3n6(绝对编码器故障)

8.3n7~3n8(绝对脉冲编码器电池电压低)

9.SV400#,SV402#(过载报警)

10.SV401,SV403(伺服准备完成信号断开报警)

11.SV4n0:停止时位置偏差过大

12.SV4n1(运动中误差过大)

13.SV4n4#(数字伺服报警)

14.SV4n6报警:反馈断线报警

15.ALM910/911 RAM奇偶校验报警

16.手动及自动均不能运行

17.不能JOG操作运行

18.不能自动运行

各种报警的原因及处理:

P/S00#报警

 故障原因:设定了重要参数,如:伺服参数,系统进入保护状态,需要系统重

 新起动,装载新参数。

 恢复办法:在确认修改内容后,切断电源,再重新起动即可

P/S100#报警

 故障原因:修改系统参数时,将写保护设置PWE=1后,系统发出该报警。

 恢复方法:①发出该报警后,可照常调用参数页面修改参数。

      ②修改参数进行确认后,将写保护设置PWE=0

      ③按RESET键将报警复位,如果修改了重要的参数,需重新起动系统

P/S101#报警

 故障原因:存储器内程序存储错误,在程序编辑过程中,对存储器进行存储操

 作时电源断开,系统无法调用存储内容。

 恢复方法:①在MDI方式,将写保护设置为PWE=1

      ②系统断电,按着(DELETE)键,给系统通电。

      ③将写保护设置为PWE=0, 按RESET键将101#报警消除。

P/S85~87串行接口故障

 故障原因:在对机床进行参数、程序的输入,往往用到串行通讯,利用RS232

 接口将计算机或其它存储设备与机床联接起来。当参数设定不正确,电缆或硬

 件故障时会出现报警。

 故障查找和恢复:

 85#报警指的是:在从外部设备读入数据时,串行通讯数出现了溢出错误,被输
 入的数据不符或传送速度不匹配,检查与串行通讯相关的参数,如果检查参数

 没错误还出现该报警时 , 检查I/O设备是否损坏

 86#报警指的是:进行数据输入时I/O设备的动作准备信号(DR)关断。需检查:

 ①串行通讯电缆两端的接口(包括系统接口)

 ②检查系统和外部设备串行通讯参数

 ③检查外部设备

 ④检查I/O接口模块(可进行更换模块进行检查或去专业公司检查)。

 #87报警说明有通讯动作,但通讯时数控系统与外部设备的数据流控制信号不正 确,检查 :

 ①系统的程序保护开关的状态,在进行通讯时将开关处于打开状态。

 ②I/O设备和外部通讯设备。

90#报警(回零动作异常)

 故障原因:返回参考点中,开始点距参考点过近,或是速度过慢

 故障恢复:

 ①正确执行回零动作,手动将机床向回零的反方向移动一定距离,这个位置要求

  在减速区以外,再执行回零动作。

 ②如果以上操作后仍有报警,检查回零减速信号,检查回零档块,回零开关及相

  关联的信号电路是否正常

 ③机床的回零参数在机床厂已经设置完成,可检查回零时位置偏差(DOG800~

  803)是否大于128,大于128进行4项;如果低于128,可根据参数清单检查以下

  参数是否有变化:PRM518~521(快移速度),PRM#559~562(手动快移速度)。

  作适当调整使回零时的位置偏差大于或等于128

 ④如果位置偏差大于128,检查脉冲编码器的电压是否大于4.75V,如果电压过低

  ,更换电源;电压正常时仍有报警需检查脉冲编码器和轴卡。

3n0(n轴需要执行回零)

 故障原因:绝对脉冲编码器的位置数据由电池进行保持,不正确的更换电池方法

 (在断电的情况下换电池),更换编码器,拆卸编码器的电缆。

 恢复方法:该报警的恢复就是使系统记忆机床的位置,有以下两种方法:

①如果有返回参考点功能,可以手动将报警的轴执行回零动作,如果在手动回零时

 还有其它报警,改变参数PRM21#(该参数指明各轴是否使用了绝对脉冲编码器)

 , 消除报警,并执行回零操作,回零完成后使用RESET消除该报警

②如果没有出现回零功能,用MTB完成回零设置,方法如下:

 ⑴在手动方式将机床移到回零位置附近(机械位置),

 ⑵选择回零方式

 ⑶选择回零轴,选择移动方向键“ + ”或“-”移动该轴,机床移到下一个栅

  格时停下来。这位置就被设为回零点。

网友(2008-12-11):
看起来应该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