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平台吊机

楼主(2007-02-21):
吊机在安装完毕使用时候,左右旋转时,要停止时候,定位不准,总是会向前旋转一个小角度才固定!多次检查,液压系统没有问题,回转马达也不存在问题!请高手帮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回转时有惯性,可能是制动背压有些小,或有泄漏.

网友:

wdq023 网友好!
大型行车起重设备都存在一个惯性摆动现象,从发出停车指令到定位是有一个行程的,
你遇到的问题有什么不一样吗?

syw  070221---17.54

网友:

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是程序处理时没有留有相应的对策,导制有惯性的存在引起定位误差过大~~~

由动至静这段时间电机应该是个梯形波,这样才合理~~

楼主:

谢谢,一般大型的机械运转,惯性是少不了的,但我遇见的问题,是摆动位移也超过惯性应有的了,也就是说我们把你所说的“从发出停车指令到定位是有一个行程”也考虑进去呢!此现象也影响到正常使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q023 网友好!
大型行车起重设备都存在一个惯性摆动现象,从发出停车指令到定位是有一个行程的,
你遇到的问题有什么不一样吗?

syw 070221---17.54

( N L

谢谢你,一般大型的机械运转,惯性是少不了的,但我遇见的问题,是摆动位移也超过惯性应有的了,也就是说我们把你所说的“从发出停车指令到定位是有一个行程”也考虑进去呢!此现象也影响到正常使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是程序处理时没有留有相应的对策,导制有惯性的存在引起定位误差过大~~~

由动至静这段时间电机应该是个梯形波,这样才合理~~

 我们这台吊机,使用柴油机带动液压泵,最终是利用液压能来驱动马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转时有惯性,可能是制动背压有些小,或有泄漏.

惯性是有的,但这个问题是,这种位移的偏差 ,也超出惯性范围,影响正常的使用!如果是泄漏,那么液压传动是比较敏感的,一丝的泄漏,会影响特别的大,我个人认为应该不是泄漏!至于制动背压,我回去查了显示的没有问题!  真有点搞不明白了!

网友:

wdq023 网友好!

当平台吊车达到“匀速旋转运动”时,发出停止指令,到停止,这个角度的重复精度是否一致?
注意,一定要进入匀速旋转运动!!!

syw  070223---01.23

网友:

wdq023 你好

较大型的机械旋转一般采用柱塞马达+减速机+驱动齿轮+齿盘完成.
虽在液压马达前装有制动阀,但减速机内的齿轮存在齿隙和驱动齿轮,齿盘的齿隙.在马达停止时,设备会产生位移.

液压马达应使用可调速的换向阀,在到达预定位置前提前减速;驱动齿轮,齿盘加液压制动器.请参阅大型挖掘机等工程机械的旋转控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q023 网友好!

当平台吊车达到“匀速旋转运动”时,发出停止指令,到停止,这个角度的重复精度是否一致?
注意,一定要进入匀速旋转运动!!!

syw 070223---01.23

谢谢你,这个问题,测试了一下,重复精度基本上吻合!我们又重新检查了各系统,和回转马达的齿轮间隙,最后发现问题出在回转马达的固定螺栓有些松动,拧紧后,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wdq023 你好

较大型的机械旋转一般采用柱塞马达+减速机+驱动齿轮+齿盘完成.
虽在液压马达前装有制动阀,但减速机内的齿轮存在齿隙和驱动齿轮,齿盘的齿隙.在马达停止时,设备会产生位移.

液压马达应使用可调速的换向阀,在到达预定位置前提前减速;驱动齿轮,齿盘加液压制动器.请参阅大型挖掘机等工程机械的旋转控制系统.

 v

谢谢,本台吊机确实是采用柱塞马达+减速机+驱动齿轮+齿盘完成的,在液压马达使用时加上了调速的换向阀!

网友:

  你是华南船舶机械厂的吗?,看照片挺像。

网友:

!!!!!!!!!!!!!!!!!!!!!!间隙

楼主(2007-03-27):

恩  .用起来很差劲的!老是出现问题,经常更换刹车片!很多地方设计布局的也不是很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华南船舶机械厂的吗?,看照片挺像。

恩  .用起来很差劲的!老是出现问题,经常更换刹车片!很多地方设计布局的也不是很合理!

网友(2008-03-10):
和海油的差不多

楼主:
呵呵 海油不是支持 国货嘛!!

网友(2011-02-01):
你的问题应该是刹车调的稍微松了,稍微调紧一下刹车就行了。刹车是可调的。看图片好像是华南的吊车。

网友:
马达螺栓有些松动,就能导致此问题,可见。。。。